兄弟们IRF6721铁壳MOS大家都来说下用什么MOS代换稳定。

楼主(2018-03-04):
IRF6721这个MOS爱坏是应为电流的确很大,我用电流较大的6838 和6836换上下管 一会就烧掉了。用原来的换,一个是不是很好焊接 第二就是时间长了很容易返修,感觉代换要来的快的多。有哪些兄弟代换了这个芯片未返修的分享下 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买新的 注意焊接 返修率很低的  代换的话就找别的板子的U供电管 改

网友:
用原型号还是比较好的,本人修过类似B470的机子不到100台。基本没有因为这个MOS管问题而返修的,只要上管坏了,你要把驱动芯片、上下管,还有主芯片一起换掉即可!对于焊接只能多练吧,放点焊膏自动归位就行。

网友:
我一般用那个小的MOS管改,但要飞线,如果焊盘还是好的,我有时候就用买来的铁壳换,也还好吧,不会很容易坏

网友:
都是原型号代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改要飞线也不美观

网友:
都是换新的,。。。换MOS管实在不方便。。。。

网友:
可以换普通的一定把管子整个焊到大的焊盘上。管子要散热,以前换的管子悬空一会儿就坏。用刀刮开整个焊,另外四个角垫的黄色的透明胶布只是一点点,然后飞线。点一个小时如果没事了,用硅胶点一下就可以了。以前很少有铁壳的片子,自己想的。现在应该有很多。多上焊油一晃就焊好了。

网友:
谢谢 兄弟们的无私分享,坚持维修6年 有大家真好。

网友:
用原装管换也很好焊接 焊盘上和铁壳管中间引脚都上点焊 风枪吹上去  不装5911上去时 先用表打铁壳管G极 在S D极有没有导通 导通就说明焊好 没导通就检查焊好了没有  焊盘坏的都是料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