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PLUS 2.0内存报警

楼主(2018-03-05):
故障  主板上电报警   上不上内存一样   内存换了几根  确保了内存没问题    还是一样报警。
维修   测试内存1.5V正常  167脚基准0.75正常    168脚复位1.5v正常   184脚时钟1.5v正常   当测试到系统管理总线238脚时发现为0.4V不正常
再去测试一下VCC-SPD3.3V正常    看样子就是这个 SDA 238脚不正常了。打开点位图     238脚时被被SRN3  272排阻上拉   但我表笔点上去的时候一下子3.3V又正常了、立马就听到滴的一声 开机了。但重启又不过内存了。于是 我跟换了272排阻故障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好清晰,贴子也精彩 有图有文

网友:
内存的spd复位和时钟导致的不过 点位图找到排阻 不错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吧。。。华硕就是电阻喜欢闹脾气

网友:
楼主以后多多发文章啊,再有就是这板子的图纸有没有分享一下哈:kaixin:

网友:
华硕主板272排阻也会出问题啊

网友:
为什么表笔点上去那一下就能开机了

网友(2018-04-15):
都 是高手啊,我手上也有一块这个板子,不跑码

网友:
这应该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