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开机界面中ME固件信息丢失

楼主(2018-03-05):
THINKPAD E440 开机界面中ME固件信息丢失,
机器开机亮机时间较长,
导致装WINDOWS系统中不能加载Mangement Enging interface 不能加载,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Windows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希望大神们帮忙!!

网友:
拿到电脑维修电修

网友:
群里有没有不拆机重新刷机ME固件的方法?

网友:
BIOS 里面 设置一下。。。。。。。开机卡画面很久,不能从硬盘启动。有些可以解决

网友:
自己有编程器写me模块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