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充电大短求助 附图纸

楼主(2018-03-05):
THINKPAD X240 图纸 版号VIUX1

网友A:
保护隔离啊

两个P沟道MOS管和充放电芯片全换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啊

两个P沟道MOS管和充放电芯片全换了嘛。

充放电芯片已经换过了,不知道你说的两个P沟道MOS指的是哪两个? Q9 和 Q36么? 我在图纸上没找到P沟道的MOS啊 好像都是N沟道的

网友B:
放电管换掉看看,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隔离管和放电管出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啊,,如不是,,一定是充放电电路问题,,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就表现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管换掉看看,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隔离管和放电管出现问题

放电管不太理解,是电池插口附近 给电池充电的上下管么? Q156 和 Q10 全是N沟道的,也没短路的可能啊 VIN进来的两个管子也是N沟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啊,,如不是,,一定是充放电电路问题,,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就表现为短路

电池和充电器全换过了 故障现象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和充电器全换过了 故障现象依旧

充放电同时进行表现为短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是不是应该检查EC控制方向,另外EC读取BIOS程序配置脚位,那是不是和BIOS也有关系呢?如果这么理解,那故障范围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啊,,如不是,,一定是充放电电路问题,,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就表现为短路

充放电同时进行表现为短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是不是应该检查EC控制方向,另外EC读取BIOS程序配置脚位,那是不是和BIOS也有关系呢?如果这么理解,那故障范围可太大了

网友:
查看保护隔离部分!!应该有管子被击穿了

网友:
N沟道和P沟道都不知道吗?

去看看基础课

网友:
就是看看隔离那个管子有没有问题 那个容易出问题  还有充电IC

网友:
看保护隔离管子有没有短或换错,如果正常看管子的G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