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亮度偏暗

楼主(2018-03-05):
s400 亮度可以调
最高也偏暗 怎么回事
亮度

网友:
个人感觉要么 灯管坏了 要么自举不够 建议换个显示屏看看

网友:
你百度搜一下,我手上一台z400也是这样,不是暗屏,就是亮度不高,f12按下去亮度上不来,是系统或驱动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也是亮度太暗后来换了一个屏也一样.赖得折腾后来便宜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