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dell笔记本电脑有背光无信号

楼主(2018-03-05):
                Dell灵越3437笔记本电脑,屏幕有暗光无信号,能进入系统,接外接显示器正常,怎么维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了屏试试没。。屏线换了没,,,不行再查主板显示接口相关电路

网友:
屏和屏线还没有换,想先查查主板显示接口相关电路。

网友:
代换法最快找到问题,上面的换的差不多了换个主板试一下。

网友:
先把屏幕和线排查了  在修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把主板cmos放电后,屏幕就正常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