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193WVAb 显示器花屏变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05):
显示器花屏变黄,之前出现过一次,几分钟后又正常,现过了4个月又出现了,几天了都是,无法恢复。
是不是坏内部零件了,要换什么呀。

网友:
清下,屏排线,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一下啊,怎么样个花法

网友B:
清下,屏排线,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下,屏排线,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是不是动下排线试试,另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等下上个屏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一下啊,怎么样个花法

好的,等下上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一下啊,怎么样个花法

已上图,麻烦看下。...................

网友C:
用酒精察下屏线接口两头.不行就换条再不行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察下屏线接口两头.不行就换条再不行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了

行,我试试换条线先.谢谢....................

网友A:
缺色啊,先换VGA线,再搞屏线,一个个试,都不行就换屏了

网友D:
vga数据线的问题                    看看涉世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色啊,先换VGA线,再搞屏线,一个个试,都不行就换屏了

屏线坏,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数据线的问题                    看看涉世不深

屏线坏,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数据线的问题                    看看涉世不深

好的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