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下机械硬盘经常无故读写该如何查找原因?

楼主(2018-03-05):
电脑型号为ThinkPad T440S(与题意无关)硬盘位128G固态+500G机械,系统和软件全部装在固态盘,机械盘里只做下载和资料存储用 系统为最新的MSDN WIN10 1709已经关闭家庭组,服务中关于家庭组的两个服务,包括super prefetch都已经关闭 安装且常驻系统的软件有OneDrive、火绒、OneNote、以及一些笔记本必备的驱动程序(全部安装在固态盘) 并且在电源管理中将硬盘休眠时间设到了最短,1分钟 即使如此,电脑的机械硬盘依旧会在使用…

网友:
你这属于强迫症,即使找到了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多软件(如杀毒)都会扫描所有已经装载的硬盘,一分钟的休眠时间更容易造成硬盘的损坏。

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磁盘管理里面把机械硬盘卸载掉,要用的时候再挂上来。你可以做两个dispkpart的脚本放桌面上,一个卸载一个加载。当然也可以拆了机械硬盘搞个硬盘盒做成外挂的。

其实硬盘最容易坏的时候不是运转的时候,而是启动的时候,从完全不动加速到每分钟七千多转这个过程才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用资源监视器看,磁盘页,看磁盘活动里面哪个进程在访问机械硬盘上的文件。

另外,过短的硬盘休眠时间,会导致机械硬盘频繁启停,缩短硬盘寿命以及减少续航时间。硬盘启停时的电源消耗远大于空转和正常读写。

此外,固态硬盘出来之前,也没听说有几个人的笔记本就不能移动,或者移动使用导致硬盘故障的。相对固定在笔记本内部,通常有一定减震措施的内部硬盘,移动硬盘会更容易因为意外磕碰导致故障——然而事实上除非从桌面跌落,没听说谁的移动硬盘因为读写时稍微磕碰下就坏了的。至于正常的读写期间移动,就更没听说过因此损坏的。

网友:
看硬件使用要看resource monitor,task manager看不出什么花样
至于如何操作,有两招:
1: 换全SSD
2: 戒掉硬盘运转强迫症,笔记本硬盘设计时考虑到一定的移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嫩

网友:
用工具强行关掉机械硬盘

网友:
首选上结论:
除非hdd不通电,否则基本上都是转的。

然后关于题主的顾虑:
刚好手上有一台T440p,题主有兴趣可以拆开看看,看过之后你就知道,除非你的“移动”是“把电脑当球踢”,否则要做到“损害”有点难。
(当然最简单的损害办法是垂直加速度,并且读写的时候效果拔群)

以T440p作为描述对象,hdd使用期间,正常的搬动问题不大,除非是垂直加速度,而且超过一个G。
hdd运转期间、尤其是读写期间,严禁在键盘上下方施加垂直的力。轻则坏区,重则撞针盘毁。

如果非要达到“无损”,盖机睡眠再搬动。

网友:
1 TP的机型有硬盘保护技术,检测到移动会暂停硬盘的读写。随便动,不用怕。
2 对硬盘的读写是正常情况,如果因为噪音的话可以换固态,如果只是强迫症,那就拔了别用好了。

网友: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在win10系统下,1.用Chrome浏览器看HTML5视频的情况下会唤醒休眠的机械硬盘,且这时候电脑会异常地卡 2.启动关机命令后100%会唤醒 3.不定时会唤醒。
但是黑苹果下关机的时候也会启动硬盘
原因不明,解决方法未知。

找到一个方法排查是什么唤醒硬盘,晚上回去验证一下。
使用软件 Process Monitor 监控硬盘读写,需要在过滤器中排除 路径 C:。

发现元凶是 wmiprvse.exe ,搜了下貌似是个公共库还是什么,暂时查不到是什么在调用它。

网友:
我也这情况……台式机,120G金士顿固态做系统,4T希捷机械存资料
有一段时间机械疯狂掉盘,开机好好使用着突然机械盘就消失了,必须重启才能找到,又循环

怎么解决的呢,我把系统重装了就好了,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因为电源还是啥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看能怎么解决  我这台式机也碰到  单用硬盘没有问题  固态与机械一起装用 机械硬盘就偶尔找不到盘 偶尔正常

网友:
学习中,都很厉害,大师!!!!!!

网友:
这个跟休眠没有多大关系吧,换系统试了吗?换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