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独显不显示,USB不能使用的看过来。

楼主(2018-03-05):
    昨天接到的一台铭瑄A88FX的主机,开始故障是不显示,后来测试是某宝的没有牌子的独立显卡损坏,换上一块华硕显卡,还是不显示。以为是主板问题,清理接口不管用,拔下BIOS电池,不管用。。。各种不管用,最后发现BIOS里面的设置,改成独立显卡显示就可以了!!!太坑爹了,bios恢复出厂也不管用,必须要手动设置,我服了。
     显示修好了,然后发现背部走线的电源线让老鼠全部咬坏了,然后换了新电源,能进系统了。。。结果进了系统,鼠标不能用,发现所有的usb设备都不能用,又开始怀疑主板,怀疑外设,怀疑桥。。。各种怀疑,结果进BIOS设置,发现USB竟然是关闭的,bios都恢复出厂了,USB竟然是关闭的,我是真无语了。
    这个铭瑄真是反人类了,有碰到这些问题的兄弟,一定别先动硬件,看看bios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少走弯路。

网友:
有些am2的老主板我也遇到过恢复bios默认是关闭usb的.经验之谈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不过这错误也太低级了吧

网友:
哈哈哈。。。还好发现了,不然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咱菜,都是先看设置,后刷BIOS,最没辙才开修,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很牛X的技术,值得学习 要是我 放弃了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TMD的默认不自动切换显卡,bios各种刷,各种扣电池才发现是默认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

网友:
BIOS设置有很多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也是主板放电了没有设置上独显不亮也是铭瑄的,以前就有说这个的帖子跟着设置了就行了

网友:
弄过一台笔记本,硬盘就是这样的,不设置,直接进BIOS,后来开BIOS设置才认盘

网友:
已经加分,楼主排查故障思路清晰,我是从没注意过这种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个铭瑄真是反人类了。。。。

网友:
主板的独显不是智能切换的么,这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