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杂牌X58主板无复位,运气不错

楼主(2018-03-05):
一杂牌X58主板,开机无复位。测各电压正常,测PCI A15电压为零,B16引脚电压2.7V。时钟电压不正常吧。该板用的是W83116WG-511时钟芯片。测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均为1.48V(不知道测电压有没有用),祭出示波器测两端无波形。找个旧主板晶振换上。开机一切正常,运气啊。

网友:
可以额,这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不错啊.要是我一般都换时钟芯片了.

网友A:
明显是无时钟引起的无复位  肯定是要测一下时钟晶振是否起振了,   凡事先简后难

网友:
踩到狗屎了 楼主不错啊 我又学了一招 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时钟不正常。我会先换时钟芯片,却没想过换晶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直接换时钟芯片!我根本不会考虑晶振问题的!

网友:
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均为1.48V肯定不对了,应该有压差的,lz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无时钟引起的无复位  肯定是要测一下时钟晶振是否起振了,   凡事先简后难

没有示波器怎么测14.318MHz晶振有没有起振?量两端电压差值吗?

网友:
不错啊.要是我一般都换时钟芯片了

网友:
大部分人都会先换个时钟芯片试试,走了弯路才会去想晶振的事儿,还有谐振电容也最好一起换,问题虽然简单,但是的确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网友:
会先换个时钟芯片试试,走了弯路才会去想晶振的事儿,还有谐振电容也最好一起换

网友:
时钟不正常。一般会先换时钟芯片,却没想过换晶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时钟芯片电压2.7V,没工作时电压这么高,会不会对时钟本身有损害呢,如果有返修,请抽空回复下,谢谢

网友:
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均为1.48V
这个晶振电压可以相等的
换晶振解决问题,确实是运气呀

网友:
呵呵,现在遇到杂牌的主板一般都是修不了的多

网友:
楼主细心啊,要是我就直接换时钟芯片了,毕竟晶振坏的不多

网友:
这种X宝的板子,遇到太多不稳定了。。。看到都不想修,真接叫客人自己去网上发。回来换,收手工费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
晶振问题很少碰到,我的话三板斧不行就丢了,运气真的好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基本遇不到

网友:
明显是无时钟引起的无复位 肯定是要测一下时钟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晶振是有电压差的 两端的电压正常是不一样的!不信你测试一个好的主板试试!多多少少肯定有差别!

网友:
这种主板的mos管发热很高。。。。摸不下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