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求帮忙

楼主(2018-03-05):
xps9350 的bios出了问题,开不了机,黑屏,求助:kuqi:

网友A:
刷BIOS   或者换BIOS电脑维修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或者换BIOS电脑维修店可以

请问你有对应的bios吗,一般的电脑店都不会

网友:
多搜搜, 花点积分而已,哈哈。 现在搜搜要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