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维修经验-联想LI2241wA偏白、残影、拖影hm215wu3飞线

楼主(2018-03-05):
按客户一台联想LI2241wA显示器,描述说是有残影,打开试机,发现能显示,接信号屏幕发白,字体不清,OSD菜单及显示内容有拖影,屏幕显示内容反应缓慢,重刷过BIOS还是一样,判断是屏本身的问题。迅维论坛上看了一圈,发现很多此屏飞线的案例,拆机报价,准备飞线!

机器型号

屏逻辑板型号HM215WU3-100,钢壳后贴线型号是H215F01-100
网上的图片和此机的侧面电路板图片不一样,在显微镜下逐点试验,第5个点终于正常了!

飞好线的TBL排线

飞线后效果

正常显示

网友A:
飞的是VGH的线吗

网友:
第一次在屏线上飞线,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貌似BOE的通病啊,18.5的,还有这个型号的,坏很多了。

网友B:
呵呵,这个飞线我还没有飞过,下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是VGH的线吗

是的,是VGH的,这块屏有好几种小型号,侧排线上排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飞线我还没有飞过,下来学习下

显微镜下很好飞的!!我也是第一次飞,以前这种问题,直接报废

网友:
多谢指导,回头遇到这样问题就有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飞的是VGH的线吗

VGH要加个电阻 防烧吗

网友C:
逻辑板只修过白屏的,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还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要加个电阻 防烧吗

不用,直接测试点飞线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只修过白屏的,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还能修

以前遇到白屏,确认屏问题的话就是判死刑了!!!

网友D:
这个确实NB ,只不过找对点还是比较难

网友E:
以前遇到白屏,确认屏问题的话就是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白屏,确认屏问题的话就是判死刑了!

别一字不差复制我的回复,小心被扣分

网友(2018-06-11):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NB ,只不过找对点还是比较难

没事的,多试下就 好了,反正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以前18.5的屏拖影飞过几个,但是有时候修好了屏会出现一条线,没搞懂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聯想LI2241wA白色,殘影,塗抹hm215wu3飛線

网友F:
VGH线要飞到哪里楼主没说明白,原谅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H线要飞到哪里楼主没说明白,原谅我是小白

逻辑板上有测试点,直接飞我文章图片显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