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8-03-05):
V460 诊断卡跑4A 怀疑显卡问题。怎么改集显。谢谢
改集显

网友:
这个显卡没有改过

网友:
这个改不了集显,这个桥好像就不支持集显样

网友:
拆掉显卡耦合电容。断供电,集显供电开启信号接SLP S3#。完全正常。

网友:
这个暂时还没有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