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4ISK

楼主(2018-03-05):
    版号:AIPY6 LA-C951P  1.0     I5+AMD显卡                                                                                                    故障:键盘有按键失灵。忘记BIOS密码。 先解决BIOS密码,抱着试一试,系统里面升级BIOS无效,拆板暂时没发现直接的触点短接,找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3385-1-1.html   下载该BIOS,我的可调电源无法开机,接电池开机但是无显示,等一分钟左右仍无显示,刷回备份BIOS可显示,在某宝花了十块钱买了个自称工厂的BIOS刷上正常开机无密码了。剩下的键盘就的花时间搞了

联想Y700-14ISK la-c951p BIOS.rar

网友(2018-04-19):
刷了,确实不会显示慢,谢谢。我的是休眼焕不醒,还 是一样

网友:
哪种休眠方式?直接改成用不休眠嘛

网友(2018-05-28):
正需要 下来试试看 我的故障是电池不充电               、。。。

网友:
好用,放心下载,可以使用

网友(2018-07-24):
这个可以刷开机

网友A(2019-04-28):
楼主,这个机器怎么去掉独立显卡的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怎么去掉独立显卡的供电了?

这个我没研究过啊,老哥最好找兔子看看

网友(2020-06-29):
我也下载是是是    我的没有CPU供电  这个板子谁有图纸 给贡献一下 参考一下呗

网友(2020-09-07):
键盘怎么搞得? 我遇到个 y700-15  键盘 触摸板全不好用

网友(2022-03-27):
我的电脑也是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4-10-19):
楼主BIOS是好的,没问题刷上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