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版号X550CC不显示

楼主(2018-03-05):
华硕X550V板载CPU、内存,版号X550CC  REV :2.0 不显示,刚来的时候电流1.2不显示,刷了好多BIOS没用,网上说屏蔽内存试一下,换论坛说的试了外加内存电流一样,又刷了几个BIOS了,电流变成0.9多风扇转最高上到1.025,把原机BIOS刷回去电流也是这样了,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它都正常,不懂怎么查了,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CPU一 下吧

网友:
现在内置内存的也麻烦。。。。。

网友:
大哥你这是良心之作  我很佩服你呀

网友:
这个华硕的问题居多,没有图纸烦人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电流1A左右上不去,还没修好,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内存坏了,要把原不的内存取了,在屏蔽,在加上内存才能点亮,

网友:
现在内置内存的也麻烦。。。。。。。。

网友:
你查一下南桥的供电看看,我以前修到过是南桥供电的排阻坏了,换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