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冠 A2256 222KB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8-03-05):
  优冠 A2256   222KB显示器拿来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5v电容鼓包了,更换后测试黑屏,电源指示灯狂闪,测电源12V 5V输出正常。测驱动板1117  3.3电压也正常,但是板背面有点发黄,1117发热大引起。换1117 3.3后测试开机正常,屏亮了。看来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我感觉也有可能接触不良,或者附近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A:
串联稳压的ic就是容易坏,呵呵,关键是成本低廉

网友:
1117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  ,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稳压的ic就是容易坏,呵呵,关键是成本低廉

事实上1117很少有的坏.................

网友:
在台式机和显示器上坏的不多,现在靠谱点的东西都不怎么用这类器件了

网友:
指示灯 闪 一般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一般 情况都是电容引起的 或者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8-07-23):
我有一台也这种情况,换了117还是一样啊

网友:
注意更换                                电容也可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