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电源短路

楼主(2018-03-05):
1225c电源芯片ldo常开3.3v(引脚3)输出短路,拆掉芯片还是一样,会是哪路后级电路造成的呢,求教大神

网友:
烧鸡式试下

网友:
大哥你这是良心之作  我很佩服你呀

网友:
量下对地值看哪里短路了,然后烧鸡看下

网友:
这个就范围广了,下管和滤波电容,有隔离点的最好判断,要么是后继负载导致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断开后级,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