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4E39液晶 开不了机 电源换过一样!怎么修?

楼主(2018-03-05):
三星S24E39液晶 开不了机 电源换过一样!怎么修? 一直按住开关 可以有蓝灯,蓝灯后 也不显示。。但蓝灯时 电流只有0.01!!!!再按下开关蓝灯灭,电流到0.22 但依旧不显示LOGO 。。。。是程序坏了吗?

网友A:
这年头,查个资还要到处刷分----这年头,查个资还要到处刷分

网友:
那是驱动板那边有问题啊!换驱动板吧

网友:
三星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查个资还要到处刷分----这年头,查个资还要到处刷分

是的啊,这样搞起来的活跃度,也没多大实际意义,都来水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