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独显

楼主(2018-03-05):
联想C560一体机独显,装WIN7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装XP系统没问题,但是电脑会特别卡,卡的基本不能使用,上固态硬盘都没用。不知道从何入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显卡问题,或者驱动问题。去官网下最新驱动,不行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太老;了换显卡 很容易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