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pavilion 17烧鸡

楼主(2018-03-05):
da0r75mb6c为什么老是烧待机部分  这种烧的芯片都糊了有没有这两个芯片型号的呀急呀

网友:
后端有短路?还是换的芯片不行?

网友A:
da0r75mb6c是什么》》》????

网友:
这个难找呀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不能查图纸吗,图纸上就有啊。。。

网友:
这种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0r75mb6c是什么》》》????

板号吧

网友:
烧鸡是有风险的  你看一下图纸就知道啊  不要盲目的烧啊

网友:
反馈,后级。查查检测脚位等等!!!

网友:
是不是哪个部件短路造成的。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版号应该有图纸吧,看看图纸不就知道了,不要乱代换

网友:
烧鸡你要看图纸啊   不看图纸盲目的烧 会搞坏芯片的 最起码把后边没短路的断开啊

网友:
老是烧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看哇,没图纸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