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的元器件

楼主(2018-03-05):
图纸上那些标有NA、NM、NO ASM、@和stuff的元器件,表示在实际电路中没有安装。那为什么很多维修书籍在分析电路时还是描述电流经过该处。既然没有安装,到底是把该元器所在的位置空出来(电路是断开的);还是该元件所在的位置依然是主板连通的线路,实际主板上并没有此元件。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根据设计不同,有些是此处可以不安装原件 ,就算不安装都有理论依据或者其他线路。维修书籍是理论分析 ,自然会写说明,在实际维修就要看具体的板子了。

网友B:
你要看谁写的书
如果是迅维的,我负责解释。
别人写的,问他们去哦。。。

正常没装就是断开,不应该分析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设计不同,有些是此处可以不安装原件 ,就算不安装都有理论依据或者其他线路。维修书籍是理论分析 ,自 ...

前几天看过迅维的《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里面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有我的问题里列举的那些代表不安装的符号然后注明了"short"后,就表示此处是连接的,没有标注"short"就是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谁写的书
如果是迅维的,我负责解释。
别人写的,问他们去哦。。。

前几天有空到书店看了迅维的《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已经知道了,其它已买的书都没有这书说得详细,而且还越看越糊涂。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么高的评价。

网友(2018-04-10):
今日在《笔记本电脑维修一本通》中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是零基础看这样的书,真的会发晕的。

网友C:
PCB板上的所有元器件都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但在实际生产时,为了节约成本才将部分元件拿掉,但不不影响整机的功能使用。还有一些板子,在设计时,为了节约设计成本,将全部功能都集成上去,但在生产时,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而适当缩减,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板上的所有元器件都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但在实际生产时,为了节约成本才将部分元件拿掉,但不不影响整 ...

对于看电路还不太熟悉的新手来说,看了这样的书简直就是被误导了,电路中的元器件明明是注明了没安装的,在分析电路的时候还说电流是流经该处的。又没注明到底是断开的还是直接连接的。那本书基本看了一遍,错误还真不少,反正就是觉得不太适合新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