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超越T6 通电 不显示

楼主(2018-03-05):
接机检查 有事后能亮 有时候不能亮  能亮的时候  一会会掉电 碰了一下散热片 感觉和热  拆机 一看nec大电容 果断 更换为 6可 330的 小电容  开机正常  测试 无问题

网友:
这样的捡钱啊,好久都没有维修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换过后再掉电的有经验吗。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两年没有维修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拆机发现NEC 。。啥都不想换了再说嘛

网友:
换过掉电的话 试试换其他型号电容  型号必须一致   有的电容也不好用

网友:
我刚修完一台t6 换了三颗470uf的

网友:
4个就够了,4个就够了,4个就够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4颗330 的 就可以;了  。。。。。

网友:
都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短路 了   最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