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8-03-05):
   没什么开场白,同行送过来的一台机子,戴尔5520,板号LA-8412P  先上可调,待机0A

  0A不是保隔不过就是待机不出,简单,拆机,然后上电,先测了下保隔后端,电压有的

  继续,测3/5V待机,

  待机没电。打下对地阻值

3V对地短路了,,找3V后级,除开有电阻的,就剩下几个了,最后锁定1.8VSP供电,断开隔离点后,测3V不短,,上电,3/5V都有了

  开始以为是芯片问题,看到主板上连有大个电容,

拆掉后再次打值,不在短路了,电容击穿了,接上保隔,接屏,正常点亮,上一张亮机图

搞定收工!

PS ,这机子,待机电路正常的时候对地也只有十几

示波器测了下电感后端,5V正常持续了一下才掉,3V一下就掉了,判定是3V问题!

网友:
跟楼主同款 恒流源  现在 开了就咔咔 咔咔 的叫  电压一直不稳定的跳变 。。是哪里坏了  有知道的老铁么 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去淘宝电位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只要是供电部分还好解决,就是怕供电都有了不显示,那样 麻烦

网友:
这个板子用烧机大发就能解决了 恭喜楼主捡到钱

网友A: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看楼主这维修的行云流水般顺利  思路是真的六

网友:
3V 可能EC或者 桥哦!!!3V 可能EC或者 桥哦!!!

网友B:
供电的问题好修,

网友:
楼主同款 恒流源  现在 开了就咔咔 咔咔 的叫  电压一直不稳定的跳变 。。是哪里坏了  有知道的老铁么 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问题好修,

短路更好搞

网友:
这种好赚钱

网友:
最最喜欢这种捡钱的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lol:lol:lol:lol谢谢

网友:
这示波器抓波真好

网友C:
    有秀设备的成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秀设备的成分啊!

哈哈,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发帖不易,加个分被

网友:
烧鸡大法,这个问题不是很难

网友:
好多短路都是电容导致的。。。。。。。。。。。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简单了 楼主很谦虚啊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直观

网友:
不错不错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这个示波器不错,我也很喜欢 就是不会用

网友:
3V对地值那么低啊,不正常吧。。。。。。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示波器抓波真好

网友:
这钱要是都这么好挣就好了,不好做啊

网友:
有示波器 维修就是方便啊

网友:
我的不好调试了

网友:
楼主666.羡慕阿,何时我能达到你这种水平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的牛,波波用得很顺

网友:
又一大短,又一公共点电容短路,这地方的电容就是坏的多了,

网友:
供电部分还好解决,就是怕供电都有了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