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现在 开了就咔咔 咔咔 的叫 电压一直不稳定的跳变 。

楼主(2018-03-05):
这款
恒流源  现在 开了就咔咔 咔咔 的叫  电压一直不稳定的跳变 。。是哪里坏了  有知道的老铁么 指点指点~~先感谢~~

网友:
稳压不行?认真查一下!!!!!!!!!!!!

网友:
电位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前用的安泰信就爱出这毛病,把几个电位器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电源质量很差的,买个带编程的洋拉垃都比它强!

网友:
里面有个18v稳压二极管坏了。拆开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电位器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这个坏了 老是跳 都坏了好几个啦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A:
wocao,我买的也是这个牌子,一毛一样的,龙威

网友:
现在的电源用不了多久就有问题

网友B:
这也能叫问题吗,老司机都知道这是电位器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修电脑的居然纠结这个问题……拆开修就是了

网友:
国产便宜电源确实容易坏,买个二手进口的用的还久些

网友:
看看整流桥。                                    我的就是它坏的

网友:
看看可调电位器4个全换掉,我前前后后2个安泰信,一个龙威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时甚至直接跳30V把笔记本都烧坏过,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两个品牌,用回了兆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cao,我买的也是这个牌子,一毛一样的,龙威

换电位器,没直接大短,算你幸运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叫问题吗,老司机都知道这是电位器的问题,换了就好

里面散热片上的大三极管也容易坏的。我自己换了用了半年的样子又挂了,就直接扔掉了,换了兆信的,安泰信也是这副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