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开机掉点反复重启故障修复

楼主(2018-03-05):
技嘉H61M-DS2主板,开机上电,风扇转后掉点重启,一直反复。  测内存电压1.5V在, 测PLL的1.8V也在。  测CPU核心电压 为0,   测VTT电压1V,短时间有。 检查电压管理IC 95835的 25脚 有5V, 检查EN电压为0, 跑线路找到ATX 24针座子的三极管, 拆除。 还是没有EN电压。  继续跑线到电池盘的LM324芯片旁, 拆掉三极管。  CPU电压出来,一切OK。

网友A:
非常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B:
跑线有什么技巧,师傅指点一下,一跑就头疼,没头绪。

网友C:
莫非这就是拆三极管大发,又一个很好的修复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非这就是拆三极管大发,又一个很好的修复案例

是的,  我图很清楚描述了。 你也分享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有什么技巧,师傅指点一下,一跑就头疼,没头绪。

没有技巧, 数字万用表去听响声,现在基本都下不到图纸,只能跑出经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 感谢分享维修思路~~~~~~~~~~~~~~~~~学习了。~

感谢同行朋友的捧场,其实我维修水平也很斑斑

网友:
CPU供电芯片没有EN电压,拆掉相连的三极管确实最方便快捷

网友D:
这问题其实就是那个管子旁边的8.2k电阻坏了

网友:
有些信号线跑到中间层就不知道去哪了,这才搞死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E:
佩服跑线,自己不知道怎么跑。
EN信号从ATX电源经过两个三极管送到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后,那EN一直是高电平,这样对电源管理管理芯片没有印象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跑线,自己不知道怎么跑。
EN信号从ATX电源经过两个三极管送到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后,那EN一直是高电 ...

最简单的维修办法只能这样了, 你难道还要研究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其实就是那个管子旁边的8.2k电阻坏了

按道理不太像,有几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一旦出问题了就问题多多哦。你这个问题也是通病来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隐形问题

网友:
参考一下哈,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好贴,H61返修率好高啊,多谢分享!!!

网友F:
主板维修我就三板斧,不行就直接换板
将(蒋)心比心
没有那么直接换的道理,哈哈, 你有钱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维修我就三板斧,不行就直接换板
没有那么直接换的道理,哈哈, 你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