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G4 通电无显修复两例(非刷BIOS)

楼主(2018-03-05):
看到论坛上好少关于这块板的维修贴,自己又搞好了两块,分享下经验

故障:两块都是通电没显示

解决:1-1.首先在论坛里搜索了下,都是说刷BIOS就好了,习惯性刷了,没效果。
         1-2.看外观,发现内存槽有烧焦过的痕迹,看图
         1-3.反转背面有一条明显的供电线烧了,补上线试机OK。背面图不发了,大家都懂的。

         2-1.与第一块的步骤一样。
         2-2.接下来测供电,有了前一块的亮机主板做参考,发现电压不正常,看第二块主板图

         2-3.分析场管D极(蓝色部分)偏低可能是G极(红色部分)被拉低引起的,跑G极的线路,到了下图。

              2-4,场管G极到上图箭头右边的贴片电阻的一脚,测量电阻二极档值有跳变,不太稳定,最终测出上图箭头上的贴片电容短路了,换之,亮机。

至此两板修复。

网友:
有板子对照着修然后快准狠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和我的华擎类似,  为什么电压低于1.8V, 主板不是掉电呢。 我的那张是掉电

网友:
修主板仔细看外观也能有很多收获,第一块板应该是SPD供电断线了

网友:
经验丰富,老师傅了。现在很多板子没图纸跑线很辛苦

网友:
大哥你这是良心之作  我很佩服你呀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让我学习了,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