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主板返修回来还是不能开机,是没修还是CPU坏了?

楼主(2018-03-05):
         自用的一块技嘉GA-H81M DS2 dev3.0主板,开机无显示,风扇硬盘等部件工作几秒就关机,然后自动开机,还是工作几秒就关机,然后再自动开机,无限重复。
       以前出现过3次开不开机,换内存,抠电池,怎么都不管用,断电放一天,又能打开。
       这是第4次出现,咋都打不开了,上网查了一下,有说是BIOS的事,把BIOS芯片1脚和8脚短接开机,就能用副BIOS恢复,h还有说开机后按着开机键不撒手,多少时间后就恢复BIOS,可是都不管用。
       由于找不到卖家,自己联系了技嘉售后维修,发出后,过了5天就返回来了,售后给主板套了个防静电的塑料袋,还装了块主板电池。
       拿回家装上,还是无限重启,这是怎么回事?没给我修么?内存换过不管用,难道是CPU坏了?
       返修期间也没有人联系我说主板的事啊,哪怕跟我说没问题或者是人为故障,不予保修,也让我了解了解主板的情况啊
       请各位师傅给诊断诊断,明天准备再联系技嘉问问这块主板怎么回事。

网友A:
技嘉板这类型的故障一般都是内存或主板BIOS。也遇到过惟一一次的CPU坏出现这个故障,就是I3 530,用的是技嘉H55的主板。
内存故障会导致BIOS出错的,这个经验自己得出来的,论坛未有人提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这类型的故障一般都是内存或主板BIOS。也遇到过惟一一次的CPU坏出现这个故障,就是I3 530,用的是技 ...

内存是金士顿4G 1600这个内存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使用,CPU是I3 4170

网友A:
是的,内存兼容性也要排除,出现过很多一条内存,在这台机死活不能亮机,而其他都就没问题。
试下胶刷刷下CPU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存兼容性也要排除,出现过很多一条内存,在这台机死活不能亮机,而其他都就没问题。
试下胶刷刷下 ...

谢谢,明天擦擦CPU试试。.................

网友B:
直接换了CPU 和内存,不就知道了吗。  5天后 应该是技嘉修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存兼容性也要排除,出现过很多一条内存,在这台机死活不能亮机,而其他都就没问题。
试下胶刷刷下 ...

技嘉不挑内存,  但是你也不能用AMD条

网友C:
还是拿到专用的维修点 进行检测吧  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了CPU 和内存,不就知道了吗。  5天后 应该是技嘉修好了的

内存有,CPU没有同样1150的,准备去朋友那,都换一试试,再确定是CPU还是主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拿到专用的维修点 进行检测吧  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是看看大家的经验,因为真不知道CPU坏了有啥症状

网友:
有诊断卡的话,用诊断卡试试,看看跑到什么地方

网友:
CPU应该坏了, 技嘉售后不会乱来的,  你要相信他们

网友:
应该写一个故障 现象放在里面一起给售后,不写,售后直接用诊断卡检测,没什么就会发出。

网友:
想知道结果是不是CPU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