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DL-52Z4500电路图

楼主(2018-03-06):
一台索尼KDL-52Z4500,故障是不开机,查电源板各路电压都无输出,220伏进入电源板经整流滤波,PFC电路后,在450V/100uF电容上测得电压是350伏左右,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无动作,初步检查各输入输出端无短路。求此机型图纸,非常感谢!

网友:
刚刚在本论坛下载了一个维修手册,但是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很好修,你测量有350V,说明前面应该正常,否则6.8欧的电阻和3934会坏,重点检查付电源,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付电源开关变压器有一个脚霉断了。

网友A:
另外PFC只有350V,说明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90V左右

网友:
电源板已修好,故障是副电源IC    MIP2H2和前面的一个0欧姆保险电阻坏。换新后副电源输出的3.3伏电压正常,用一个1.5K电阻跨接到3.3伏和POEWR   ON之间,12伏输出已正常了。

网友:
修好副电源后,跨接电阻强行拉高POEWR -ON脚,主电源开始工作输出12伏,用新买的ZT219数字表测量主滤波电容450V/150uF两端电压是358伏,应该没问题吧?也是今晚九点多才修好,PFC电路那边还没怎么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PFC只有350V,说明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90V左右

我是拆电源板回来维修的,会不会是单电源板上电,缺少某一路控制信号而PFC电路不工作呢,刚刚用UT61E万用表的频率档测了一下PFC电路的2个场管Q6500     Q6501的  G极,没有测到驱动的信号,应该是PFC还没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电源芯片IC6200和前面的一个电阻R6200坏了,那个电阻看起来像是10Ω的,又像是0Ω的,上面印有一个F字样,觉得像是0Ω的保险电阻。不太确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PFC只有350V,说明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90V左右

顺藤摸瓜去检查了PFC电路的前级IC6500,发现其16脚供电才2.17伏,这个供电电压是从主滤波电容经几个电阻降压过来的,检查了几个电阻的阻值都正常,16对地的阻值也测了没异常。

网友:
好,七八百块差不多到手了,继续努力。
如果接热地这边,接400V出来,接开关变压器,就是保险电阻。

网友A:
这个电阻是10Ω的,换的话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10Ω的,换的话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

谢谢大家指点!约了用户明天上门,先把电源板装上去试试再说,到时再观察一下PF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藤摸瓜去检查了PFC电路的前级IC6500,发现其16脚供电才2.17伏,这个供电电压是从主滤波电容经几个电阻 ...

今天重复查了一遍PFC电路,原来昨天检查竟然的供电电压元2.17伏是弄错了脚位,测的是第9脚的电压。后来测了16脚的电源电压是16伏,应该是正常的。再测2只开关管的G极,用手上的2块万用表频率档测出来结果竟然不一样,ZT219测得其中之一为200KHZ左右,占空比93%,另外一管为800KHZ左右,占空比为48%,而UT61E测得为3百多KHZ和一点几MHZ,占空比竟然显示UL,由于无隔离变压器,不敢用示波器去测热地的信号,只好作罢,先把板子装上机器试试再说。

网友:
今天去用户家里把主板装了上去,一切正常!650到手,实测PFC滤波电容两端电压356.6伏,其它供电3.3伏,12伏正常。顺便用钳表测了下电流,12伏供电的总电流很大,有一安多吧,再测3.3伏供给主板的电流出奇的小,只有8毫安左右!之前那个10Ω电阻我换成2W较大功率的了,测了下10Ω电阻两端的压降是0.053伏,这样算来初级这边的电流也很小,才5毫安而已。反正都正常了,就不管了,收银子走人。

网友C:
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9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90V左右。。。。。。

现在把主板装回去了,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PFC356v不正常啊。52寸LCD的电视,PFC这么低带不起负载的。有可能久些会出故障。除非你测量错地方,或者表问题等。

网友:
直接在450V/150uF滤波电容两端测量的,表也没问题,平时在家用UT61E或者ZT219,上门时候就用UT210E,我的表都是准的,三块表测出来结果一样。由于没有原机电路图,这故障也不好查,从网上搜了振荡电路IC6500(R2A20112)的资料,查了一下外围,其16脚供电为16伏正常,从主滤波电容反馈会回9脚的电压是2.17伏,几个大阻值的1M电阻也正常...怀疑是R2A20112问题,但是这IC在广州的电子商店都买不到,客户又催,只能先装上去了。

网友:
下载备用,多谢楼主分享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