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显示器 不知如何下手了 有竖线

楼主(2018-03-06):
根据我的感觉不像是屏的问题 不能打开白色的背景  打开会全部变白

网友:
拆开清理一下屏线,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一下试试哦,看看是屏的事不

网友:
侧屏工具试下  是不是程序的毛病

网友:
有些苹果是这样的   正常使用就不管

网友:
苹果的不好拆吧,有显的,不要拆坏了

网友:
看看排线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

网友:
我遇到过  动动排线就好了  用胶固定

网友(2018-08-18):
屏后面有一个电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