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拆机图

楼主(2018-03-06):
三星拆机先后顺序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子是什么问题,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这机子,点不亮

网友:
请问一下较没有头绪的故障问题是否有几位师傅相互解决呢/ 没有就有伤害  正计划找个地方加强学习

网友:
这个脚垫下面也有螺丝的,,拆机的注意

网友:
这个集成CPU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