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铂金版老鸡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3-06):
         小弟在忙,我在玩着贪食蛇大作战,同行来了,说海尔不开机了,此机客户在东莞修过了,没修好!哟哟?在东莞修过?东莞的主业根本就不是修电脑的啊。。修鸡会,修机也会?哥一看,这机,号称铂金版,赛车动力,跑车灵魂,尼马。。这广告够能吹的!就这垃圾机,病很多的嘛,生意来了!蛇也不玩了,懒得复活了。。

            拆机检查,开关有3.3V,正常;试按下开关开机,跳变也正常;但是,不开机。。示波器进一步检查EC和南桥的晶振,32.768K均有完美波波的形状。。像一座座连着的小山峰,特别是两座两座小山峰一起看,真的很美!很美啊。。这情这景,心里想着客户去东莞修机也是有道理的嘛,真会活啊,享受啊。。。扯远了!既然有波了,那就顺便测一下EC的RST了,结果一下问题就出来了,EC的复位信号3920_RST#(原理图上标的EC原型号是KB3926,实际装的EC型号是KB3920)电压1.05V!低了低了,正常应该在3V左不行右才行嘛。 测量EC37脚电阻值在650欧,也没有短路。好吧,下一步!

         电压低了嘛,好说好说,接着代换C398延时电容无效,电压依然是1.05V,说明电容是不漏电的是好的;再拆下限流电阻R311检测,47K欧也正常!这正常那正常的那怎么搞?用镊子直接短路R311电阻,呵呵。。电源指示灯亮了绿了。。绿了!就跟路过某人做了个头发一样,亮绿啦,亮亮绿啦!!!看来是可能PCB板层有小小的漏电吧?果断把47K电阻换成10K,电源灯也一样亮绿亮绿的,哼,假如还不行的话,我可是敢把电阻换成1K甚至直接短路的!别问我为什么,我没钱!我穷!我买不起电阻!再次测量3920_RST#电压为3.3V,按下电源开关开机,电流一路欢快的往上往下左右跳。。。然后,开机正常!

          电阻电容所在位置。。。

             什么什么?还看不清?这下清楚了吧?

           亮机了。。。

          说了这么多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了好了,亮了。。。完事了。。!

网友A:
写得这么好的文章,我竟然不能给他加分,太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得这么好的文章,我竟然不能给他加分,太可惜了。。。可惜了。

你是故意的 !(有倒腾区块链虚拟币的可以加我好友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故意的 !(有倒腾区块链虚拟币的可以加我好友一起研究。)

MP的,有好的项目也不说一说!自己发财这算什么啊?你把我来回机票订了,我飞过去跟你探讨研究一下!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楼主技术也很6

网友C: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就是好

很少用,1万块买的,TDS1012B。一年用不到几次。。。有想要的,出个价吧。。。

网友D:
好的文章,我竟然不能给他加分,太可惜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就是好

我买回来根本一次都没有用到过,都是些小问题的,不用波波大法!!!!   有人要吗   便宜点出了

网友:
修得不错,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网友:
楼主没少去东莞吧

网友E:
这么好的文采做维修浪费了

网友:
这………神马情况,居然好像加不了分?

网友F:
正在修一台开机掉电的。真TM的难搞

网友G:
楼主这小文写的 行云流水 还抓住了某些热点词 又是一个被修机耽误的人才啊

网友:
看着写的,有趣而且一看就明白了,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修的也多。。。。。。。。。。。。

网友:
几乎秒了     厉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文章,我竟然不能给他加分,太可惜了。。。可惜

实在是可惜了太可惜了,哈哈。。。。。。。。。

网友:
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文采做维修浪费了

哈哈。。不写得风趣点,你们也懒得看啊,天天都这样修,都懒得写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在修一台开机掉电的。真TM的难搞

慢慢来。。。。。。。。。。。掉电是难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小文写的 行云流水 还抓住了某些热点词 又是一个被修机耽误的人才啊

唉。。。错过了就错过了,做维修也挺好的啊,天天饿得一般,反正死不了。。。

网友:
l楼主修机器不容易,发帖子更不容易!!!

网友H:
为啥这个地方可以跳过电阻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这个地方可以跳过电阻直接短路?

短路暂时也是可以的,但不建议这样,一般电阻在几百到多大都有可能,要根据电路要求的复位时间来确定电阻阻值和电容容量,电阻越小,电容充电就越快,复位时间越短。。

网友:
技术可以, 给你加分了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楼主技术也很厉害.............

网友I:
就从你这么多字就知道你很厉害,我的技术慢慢在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从你这么多字就知道你很厉害,我的技术慢慢在退化

早知道多打几个字的。越多越好。。这个案例我绝对能打上几千上万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竟然没办法给他加分 ecrst

网友J:
楼主看的出来是老司机啊,一般我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地方明明电阻没有坏(焊一端测一端电压正常),但装原电阻就是电压低,有些要直接短接(要看有些地方才能短接,多数可以短接),或换很小阻值的电阻才可以解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嗯不错亮机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的出来是老司机啊,一般我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地方明明电阻没有坏(焊一端测一端电压正常),但装原电 ...

其实我是先用示波器打过晶振的波波有然后顺便也打了下BIOS芯片1256脚却没有于是马上想到可能EC没有复位一测量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先用示波器打过晶振的波波有然后顺便也打了下BIOS芯片1256脚却没有于是马上想到可能EC没有复位一 ...

果然老司机,厉害了我的哥,双鸡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