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21的几个故障的维修,头痛的一天,来看看

楼主(2018-03-06):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星4321的打印机,客户说是好久没用了,以前在外地修的,说是卡纸。
如题,头痛的一天,先来说下出现的问题吧:
1.卡纸2
2.缺纸(这个搞了好久,也纠结了好久)
3.提示:粉量不足
4.前,后盖打开
5打印内容不清晰,或无内容。
怎么样,问题不少吧,看下我的”维修之路“吧
首先,通电,机子自检,预热后,提示卡纸2,我也相应性的检查了一下纸道,并没有发现异物,然后考虑了下传感器的问题,拆开后盖,检查后发现出纸传感器连杆歪斜,而且是断掉粘上的,可能是卡纸拽断的,拆掉后发现和4321的连杆不一样,可能是断掉后随便找了个头粘上的吧,更换,好的,解决下个问题。
安装好后盖后,又提示缺纸。可是有纸,想到他们好久没用了,所以考虑了传感器脏了,拆掉主板,用刷子,擦了一下,安好主板,试机,依然提示缺纸,难道擦得不够彻底?继续拿掉板子,用脱脂棉蘸了酒精擦,安装,可是依然提示缺纸。干脆把主板换掉。可是换了故障依旧。因为这个传感器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线的问题。就这样折腾了好多遍,更可气的是中间还有2次没用提示缺纸,所以一直纠结在传感器上。
自己静下心来又捋了捋,才想到从这个主板出去的线路的问题。捋着线看了下,发现线路有一根已断掉,因为线是”炸“开的,所以有时能连到,有时连不到。接上线,好的,问题解决。
提示分量不足,直接清零解决,方法百度的。
针对前后盖打开的问题,其实在维修上面几个的时候也提示过,放在这里说一下吧。问题出在与后盖接触又与点触开关的那个压杆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先这么叫着吧)由于时间长了,加上每次关后盖太用力,导致变形,即使把开关的拨片调高点也解决不了,因为一关后盖,不是垂直下压而是斜压,因为这个压杆和定影一体的,没法换,问了下老师,他说可以把弹簧拿掉,然后在上面涂点油,可以解决,因为这样既可以垂直下来,而且可以利用拨片往上顶。试了下,果然。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用过的?
对于打印内容不清楚,看了下打印内容,确定是转印问题,拆开主板,发现转印的拨片压了下去,不能与板接触到,拨出来,用手握了下,装板,解决
终于可以打印了。谢谢观看。

网友A:
累,关键是收了多少米

网友:
东西是修好了,但是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B:
卡纸2是出纸,盖没关是电源板上的开关没按到位,缺纸电源板上的传感器清洁,墨粉不足清零就好,打印不清晰可能真没墨粉了或者显影棍刮板结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累,关键是收了多少米

光收了配件钱,没办法,老客户....另外走那么多弯路,也怪自己技术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纸2是出纸,盖没关是电源板上的开关没按到位,缺纸电源板上的传感器清洁,墨粉不足清零就好,打印不清晰 ...

一看就知道你没把内容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