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5L开机后不显示

楼主(2018-03-06):
  接到一台ASUS A555L的本子,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只是拆下来清个灰就不触发了。留机拆下主板板号是X555LD 3.6的。插上电源待机在0.06这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查一下待机3.3和5V都是正常的。那再查一下EC的待机电压,结果一查电压只有2.45V明明是3.3的。此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通过点位图得知此电压是有PU9100转换而来的。 由于手上没有此IC只能发货了。等了两天货到了装上去之后还是一个鸟样啊,电压还是只有这么低,看了一下点位图此电压只到EC难道是EC本体短路了?但是阻值却是正常的。没办法了只能再换个EC但是这个EC是有程序的,只能买剪板的EC又等了两天EC终于到了,装上去之后待机电压0.01按下开关电流直往上跑啊。怀着激动的心情接上屏幕等了半天屏幕不显示,但是看电流应该是显示了啊,插上键盘键盘灯都亮了,看来已经开机了,接外屏显示器,外屏也没有显示。难道是BIOS的问题?重新刷BIOS还是一样又刷一个还是一样,看为不是BIOS问题了。测了一下主板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此板是板载CPU,我再怀疑是不是CPU的问题。各位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发个新的8585也是可以
没必须搞剪板的EC

网友(点评):
这个不带程序的吗?我记得好像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8585好像和8595一样的 都不带内置程序的

网友(点评):
就算是不带程序,我感觉和EC的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屏幕接口上供电都有吗  哪个没有追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屏幕接口上供电都有吗  哪个没有追哪个

没有3V电压 ,短接3V还是无显示,此3V是通过5脚小IC转换而来,而开启信号EDP_VDD_EN则是由CPU发出的。

网友B:
华硕的没有图纸,不晓得怎么下手,多在网上找找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没有图纸,不晓得怎么下手,多在网上找找参考。。。。。。。。。。

基本上都找了一个遍,我再想会不会是集显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