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求助

楼主(2018-03-06):
昨天客户拿来一款苹果笔记本型号是a1370,故障是九声报警开机不显示,论坛里下了图纸,因为苹果的主板原件没有标号,没办三板斧走起,刷过BIOS有惊喜!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了,新的问题出现了风扇狂转电脑特别卡,打电话给客户,客户说以前能用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风扇狂转电脑特别卡,因为修的苹果笔记本比较少没有什么思路,特来求助大神们!!!

网友:
     楼主可以再刷一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刷过了!找饼哥要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可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连线没有插好,上次遇见有个板的线没插就这样

网友:
都插好了!还有兄弟说是主板到触摸板的排线的问题!排线已经发了!

网友:
原来是排线问题 解决了就好 苹果就是好收价。

网友:
没有修好啊!排线在路上还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苹果我也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