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fm2+a88xm-ma主板卡33

楼主(2018-03-06):
蓝宝石fm2+a88xm-ma主板诊断卡33 报警3长1短,主板各项电压全部正常,请各位师傅指点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诊断卡开始时跑几个代码后到33不动了,前几个代码跑的太快,看不到是什么代码。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跑33代码,报警3长1短。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查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