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20C-I7 D1大短一例

楼主(2018-03-06):
        接到同行送修一台神舟I7本本一台。
        板号:DA0TWJMB8D0DAOTWJMB8DO。开机上电大短,电流表5A耗尽保护。拆开采用烧机大法,还没开始跑电压,电流表就顶格保护了。
唯有一步一步来,先拆开与VIN相关的电路的IC及供电上管。直至拆到PU9:NB670 3V供电芯片,短路解除。

   但心里有种不祥预感,因为过往经验,凡是3V供电大短,后级电路就麻烦大了。换上供电芯片,切断后级后正常通电,3VS5还是0V,查芯片的条件,发现3V线性电压没起,烧机后EC发汤,换上开机,3VS5终于有输出了。

    打3VS5后级阻值只有二十几欧,再烧机,沿着3V供电的芯片有:PU12 桥供电芯片APW8824,桥芯片SR17E,PU24SD卡芯片 RTS227E  U9 ECROM 还有EDP转LVDS上屏转换芯片RTD2136S,连无线网卡都发汤,基本上都阵亡了,唯有一个个换上。

    将所有芯片换上后接上供电开机,3VS5正常了。电流也随之跑了起来,接上外屏已经顺利看到BIOS画面,接上固态并顺利进入系统桌面。但接上内屏无法显示。细心对比过图纸有实物配件,发觉有差异,图纸上写是RTD2136S并无其它型号,但实物是RTD2136R。查看图纸上的时序图和芯片的接法。原来是有猫腻的。当有ROM的时候,#47 #48 输出为高电屏读取信号,相应的芯片就是RTD2136S,而没ROM的时候#47 #48为低电平芯片就是实物图的RTD2136R。知道原因很简单,网上订了两块等快件来后装上,由于当时没接上屏测试,结果屏上的3V还是没开启信号,果断接上屏开机,亮机画面出现了,此时维修结束。于是把RTD2136S再次换上一块新的接上屏测试,结果还真的没显示。

网友:
战神机子还是算好修的,。。。。。。。。。。。

网友:
RTD2136转换芯片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桥没坏吗,这机子维修成本100多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  价钱会不会不好报

网友:
哇,看到电流打表的时候那个高兴啊,没想到这么复杂吧。。。。。。。。。。

网友:
其实大短路是最喜欢修了 多数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神舟的都是多故障的,我手里还有台还没搞好,老是烧cpu

网友:
神舟的机子质量不咋地修不少了u还容易毁

网友:
考虑的挺细,修的也挺细,向你学习。

网友:
这块板子修的不容易啊,应该费了很久的时间

网友:
大佬有没有相关TWK的主板bios啊?开不了机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发现自己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