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源板维修一例_5800-A8H310

楼主(2018-03-06):
拆板维修一例
这是同行送修的一块创维液晶电视主板,板号:5800-A8H310-OP30

经检查,损坏好几个件。
保险管损坏,
UOD1的PWM IC 损坏(型号NCP1251)
Q0D1 开头管损坏(型号12N65)

换上新的保险,
PWM是6脚小封装的NCP1251,这个没有备件,刚好手上有OB2263的,查了下规格基本一至,代换上去,把RD018的电阻更换为100K,原值为2.7K.
12N65这个开关管是用的贴片封装,这个我也没有,但是有TO220封装的。把中间脚剪掉,弯曲两边引脚,当成贴片的焊上去,至少散热比原管的好一点。
处理好后通电测试,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大件没坏,楼主幸运。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个类似的,海尔32液晶电视6脚块73系列用62A48代换成功。

网友:
学习一下,大件没坏,楼主幸运。

网友:
楼主技术娴熟,电路基础扎实,代替得漂亮

网友(2018-04-30):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初级的mos和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秒杀啊 效益高啊  哈哈

网友:
装备挺齐全哦  很完善

网友:
电源板还是很好修的      特别是没坏其他的东西

网友:
楼主的修理工具挺齐全的,技术也好,多谢分享修理过程了。

网友:
没件可以代换,也是很流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