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6):
客户送修一台电脑,主板华硕M4A87T,开机正常,所有PCI设备不能用。

这个主板之前网卡被雷击损坏,用户加了一块PCI网卡,前几天网卡突然不能用了,另一块采集卡也不正常。
拆机检查,发现主板背面PCB有一处1.5V供电线路烧断了,飞线接回去后PCI设备恢复正常。算是遇上死鱼了
主板网卡芯片是RTL8111E,刚好手上料板有RTL8111F的网卡芯片,吹上去装驱动试机,网卡代换成功,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pci插槽,无1.5V供电,最接近的是clk电压1.7V,是你没量好,还是打错数字了

网友:
维修主板还是要仔细观察的,LZ修的不错

网友:
这分明就是捡钱的生意!!!!!!!!!!

网友:
不知道楼主补的这条线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引起所有PCI接口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