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种充电电路工作原理,高手帮分析下

楼主(2018-03-06):
下图中的充电电路怎么工作的,高手帮分析下,我想知道的是给电池充电是不是也是通过PU4403的

网友:
PL4401电压出来后怎么转换成BT+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电池适配器混合供电方式,这个公共点是pwm产生的,公共点电压和电池电压差不多,pu4403控制充放电

网友:
应该是通过8,9脚管理总线读取电池的参数,厂家,品牌,电芯数等,然后控制后面MOS管导通给电池充电

网友:
结合全图去看,这样看不是很明确,,,,,,,,,,,,,,,,,,,,,,,,,,,,,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和普通的充电芯片原理差不多  最好还是结合全图来看  截图上有些信号说不准

网友:
电池适配器混合供电方式!!!!!!!!!!!!!!!!!

网友:
公共点就是PWM出来的吧!!公共点就是PWM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