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 P43+节能版无CPU供电 RT8802A

楼主(2018-03-06):
梅捷SY P43+节能版,触发后,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无CPU供电。测得主控芯片RT8802A 第一个脚EN电压为1.17V,12脚为1.2V,31脚无电压。小白一枚,不会跑线,麻烦告诉一下,31脚的电压来自什么地方
怎么跑线

网友:
找个pdf 看一下31脚的作用、你问的好像很无道理

网友A:
我问的是31 脚电压从什么地方来,图片中什么原件提供这个电压

网友:
你下个图纸,直接找到31脚不就能查到31脚的来源啦吗

网友:
你下一个你主板的PDF图纸,搜索到你电源芯片,找到31脚不就可以找到来源啦吗

网友:
你下一个你主板的PDF图纸,搜索到你电源芯片,找到31脚不就可以找到来源啦吗!

网友:
没有图纸,这个电压还是要跑线看它从什么地方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31 脚电压从什么地方来,图片中什么原件提供这个电压

既然有芯片资料为何不贴上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我是没有查过,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给大家,CPU供电芯片 RT8802A引脚定义。

RT8802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