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k42jy待机0.1A

楼主(2018-03-06):
接一台华硕k42JY笔记本待机0.1A,明显待机过高。怀疑有可能是二级转化电压提前出来。或者线性电压短路。拆机测量无明显烧伤。待机电源管理芯片为RT8205B测量线性电压不短路。断开系统3V 5V故障依旧排除二级转化电压提前出来导致待机高。全板触摸发现GPU微微发烫。当时就懵逼了。待机时GPU为什么会发烫???用示波器测量GPU的PWM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上下管已经开始斩波。PWM电路出问题???应该不是。那应该是EC发出了使能信号。而且主板没有加电,但是触发信号有效。两个问题同时说明EC没有正常工作。开机瞬间测量BIOS片选脚。果然EC没有读取程序配置自身。取下BIOS放到编程器上无法识别。换一个4MROM刷上去。完美亮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刷了K54JR的程序,导致开机风扇狂转。而且无法正常充电。有没有人知道华硕能不能再操作系统下更新BIOS程序。不想再拆机硬刷BIOS了。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