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915WA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06):
今天晚上8点多接修1台明基G915wa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维修时间:21:00
地点:深圳
故障:通电不开机没有反应,第一故障原因为电源板,报价*0元。
检修过程:
1、拆机,此显示器拆机比较简单,拆机测试开关电压0V,电源板无输出电压。目测310V大电容有发黑烧焦迹象,电源IC为TOP258PN,此IC为310V工作电压电容坏此IC基本也坏。万用表测试结果:
1、保险丝已烧断
2、整流桥OK
3、大电容直接击穿
4、IC TOP258PN击穿
5、电源部分没有发现其它原件损坏。
更换大电容 100uf,400V,及电源IC(TOP258PN),保险丝暂时不能换,接灯泡试机通电灯泡一闪即灭说明没有短路了,此时开关按键板上的电源灯已亮,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了。最后更换保险丝维修结束,最后亮机图。

网友:
赞一个描述清楚维修小白学习了。。。。。。

网友A: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有通病 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B:
修的一步到位,啥时能达到楼主修显示器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有通病 稳定性不是很好

对这个IC发热严重,用久了会出现不稳定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一步到位,啥时能达到楼主修显示器的技术

没有没有,这种液晶开关电源电路不通电还是好修的。这种故障记得用灯泡试机免得再次炸。

网友:
简单问题 ,还是要技术含量的,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前级坏 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干净利落!
这是高铁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