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o开机电流50毫安不开机

楼主(2018-03-06):
红米Noto按开机键开机电流50毫安,松手归零,怎么维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不知道该怎么修。我的不定就是开机的时候能到50毫安,然后开不了机。

网友:
不对,我的是开机就定在了10毫安,两个小格。手机没进过水,没修过。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试试硬盘字库啥的

网友:
国产机器没修过 只会换屏 学习中

网友:
国产机  不修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试试吧        。。。。。。。。。。。。。。。。。。。。。。。。。。

网友:
这类机器没维修价值,直接报主板价格吧

网友:
CPU工作条件不全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或者cpu,小电流一般都是cpu没启动

网友:
我遇到一台重启的,掰一下主板位置触摸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