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数字示波器

楼主(2018-03-06):
数字示波器地线只有10厘米是不是太短了???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10厘米确实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A:
先探头接地线太短,可以直接焊接导线延长,不过延长以后会有一定干扰,也可以把示波器地线和可调直流电源的接一起,就是抓波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探头接地线太短,可以直接焊接导线延长,不过延长以后会有一定干扰,也可以把示波器地线和可调直流电源的 ...

谢大神指教,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