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A550-T45不触发

楼主(2018-03-06):
          前两天发了一个贴说的就是这台机子不开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8033-1-1.html#pid17265808 。有师傅说的话不好听 都是学习过来的吗。我只想说维修师傅的心态要好。现在说一下我修复的过程。从头开始翻贴子下图纸,看维修案例,一步一步知道了不触发的原因和条件。通电后会经过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又查各芯片的工作条件和输入输出信号的逻辑。英文表达的功能是个难题啊!两天头脑才清楚,不触发须开机和南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今天攻南桥发现一个RTRS复位只有0.12V不正常,看了一下图纸平常是电池供电,待机是3VPCU供电,开机后就是3VRTC供电。3.3V通过个电阻R537到南桥复位脚,测电阻后面和一个滤波电容没短路,心想南桥坏了,不管了测了电容再说,取下测1UF正常,后上电3,3V上来了。怪事吧电容好的也拉低电压。装上一个好电容上电一下就开机了。(这个电容是复位的,不装可能会时不时不开机,它对复位脚有一个很短延迟时间.)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待机电压  而且很重要

网友:
嗯。不触发的 几大条件。。。 必须检查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触发条件都很简单啦。只要不是进水南桥坏的,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