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03-07):
维修小白有一台笔记本能开机有进系统声音接外接显示能正常显示。就是本机显示屏无任何反应背光没有反应手电照屏幕也看不到桌面想问一下是什么地方坏了了谢谢

网友A:
先排除屏和屏线有没问题,如果都没问题,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换块屏测试下看看吧    不行基本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B:
主板问题啊..............................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啊..............................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屏幕换了   有显示了但是没有背光   显卡坏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屏和屏线有没问题,如果都没问题,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屏幕换了现在有桌面了但是屏幕背光不亮

网友:
是不是你原来的屏也没问题,只是排线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条件,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急着干显卡  先确认好你换的屏是否通用,屏暗查一查供电缺3.3,多查查在干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屏幕供电问题 有个是3伏电还是几伏电来着的电阻  注意看 不一定是桥出了问题 自己用万能表测下电流 看看

网友:
换了屏幕还是没背光,就看看显卡哪方面

网友:
查一下供电吧,我觉得肯呢是供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