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笔记本,公共点电压4V 无 3V 5V 待机0.00

楼主(2018-03-07):
一台华硕X45VD笔记本,公共点电压在 4V---5V之间跳变
无 3V 5V待机
待机电流0.00
测各路电感无短路 ,充电芯片为QB25A  实测4脚没有 12V 驱动MOS管 G极的电压。。更换后一样不出驱动电压

隔离管测量正常。。

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待机电流有时会瞬间正常,马上又掉到0.00

网友:
检查BQ 芯片的内部数据手册。。。看那些条件没满足

网友:
查查数据吧

网友:
查了,20脚有 19V  6脚有 2.8V  16脚 1.7V     4脚只有 1.4V输出    5脚去给EC的也只有1.7V输出、、、
这样看BQ25的工作条件基本可以了呀,
16脚按理说是输出6V线性电压,可我这只有1.7V  4脚是要输出 24V....我这1.4....

网友:
BQ25的  5脚 3.3V 是送给EC的还是需要EC送来的?现在待机都没3V   5V

网友:
按论坛高手的经验,短接上管的DS极,待机出来了0.02 想想换个MOS管应该可以了吧,可是换了还是不行,待机还是0.00  必须短接 DS极才出待机电流 0.02  真搞不懂问题在哪。。。

网友:
条件都正常了   芯片有没有换过。。。。

网友:
要有图纸慢慢查好点

网友:
asus 最难搞 有点位还稍微好一点  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的话 直接拉线跳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