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NB1AT这款SONY的翻转屏的如何拆总成啊

楼主(2018-03-07):
SVF15NB1AT这款SONY的翻转屏的如何拆总成啊
屏幕总成有点破损。

网友A:
先拆一个盖板,去掉螺丝往上推   拿掉这个盖板就会拆了

网友:
这个好拆多了 之前有个老的滑盖的屏可拆惨了2个小时 才搞下来

网友:
这种就是上面像平板一样 里面还有双面胶小心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一个盖板,去掉螺丝往上推   拿掉这个盖板就会拆了

对的,就是这样拆出来的,多谢!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这个好拆多了 之前有个老的滑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