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8-03-07):
一台联想G50-80版号NM-A361,开机电流在0.14不动,量了下全板只有PL9无电压,其它都有,NCP81101 1235脚有1.05v 4脚0.24v 7脚19v pvcc15脚5v vcc28脚5V这样,还有其它的什么没查吗?

网友A:
                 1脚1.05V应该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1.05V应该不对吧

那应当多大呢

网友:
                           开启电压不应该3.3V吗?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刷下试试.....................................................

网友:
CPU坏了吧。。。。。现在的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嗨呀 我的机器都有修的了吗,还是电路问题,开启的电压不太对吧

网友:
这种电流好像不对啊,这么小........................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  。 是cpu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