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RT809F编程器,谁知道这个编程器能读这三种BIOS芯片吗?

楼主(2018-03-07):
想买一台RT809F,但是之前用的是TL866,所以想问问谁用过RT809F能读这三种BIOS芯片吗?

网友:
有谁来帮我啊急啊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我也是866,昨天在咸鱼淘了个809f  九成新,挺好用的,主要是刷显示器方便,比866好用

网友:
能用。。基本上8脚的通吃

网友A:
如果你经济条件好的话,就买个RT809H,因为功能比809F强大多了,可以刷EC程序的。只有809F只能单刷kb9012F EC芯片程序,其他EC芯片程序刷不了了。

网友B:
可以的  经常搞路由器 8M 16M 809都可以用  写入速度不快就是 8M写入要1-2分钟 店里希尔特20秒左右就好

网友C:
3.3V供电的基本都可以,1.8V要最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经济条件好的话,就买个RT809H,因为功能比809F强大多了,可以刷EC程序的。只有809F只能单刷kb9012F  ...

好贵啊,等以后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供电的基本都可以,1.8V要最新版的

买的座子有配送1.8V的电路座子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经常搞路由器 8M 16M 809都可以用  写入速度不快就是 8M写入要1-2分钟 店里希尔特20秒左右就好

嗯,那速度就和866差不多啦,866也是一两分钟刷8M的